楼主(2008-12-19):
如题:请教FX2N能否与富士G11S通用型通信吗,该如何设值通信参数和编程,高手们能否指教.谢谢.

楼主:
附件为富士RS485详细资料
附件: 富士RS485资料.rar (403 K) 下载次数:44

网友A:
可以的 你可以问富士要一个通讯手册

楼主:
编过三菱和富士变频器通信的高手们,能否上传点程序看看,不胜感激呀

网友B:
需要用OPC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OPC通讯

真的很“强”哦~~~~

PLC与变频器通讯使用OPC????

fx2n可以与G11通讯,至于使用的是Modbus还是富士固有的Loader协议取决于用户所使用的G11的版本号……

一般这样认为:早于2006年产的G11只支持富士固有的Loader协议,而晚于这个年限的变频器可以通过参数U49来选择使用富士的协议还是Modbus协议。

三菱的官方网站有Modbus的例子~~而如果用户比较熟悉协议,可以使用RS指令与富士的Loader协议做通讯,Loader协议的通讯可以看G11的RS485通讯手册。

而目前很多项目中,既有三菱的fx2n的PLC,也会有富士的变频器,用户会选择购买富士的POD(人机界面),这样的话,通过人机,PLC可以方便的去读取变频器的参数而无需去考虑通讯协议,另外,富士的人机可以对富士的变频器的通讯做断线检测,当发生通讯中断或者通讯质量下降时,可以通知PLC做相应处理。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