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M20GM的软件里怎么用上LD这个命令

楼主(2008-12-19):
看手册都是用代码的,比如
OX00
N0 LD M9057;
N1 FNC00(CJ)P0;
N2 cod28(DRVZ);
N3 P0;
N4 cod00(DRV)XDD100;
N5 m02(END);
但在软件里都是拖图标,找不到代表LD这个图标呀,要输入LD M9057怎么画呢

网友A:
在论谈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呀

楼主:
是不是在软件里只能用类似SFC拖图标的方式输入,而不能用写代码的方式输入呢,感觉有的代码找不到对应的图标

楼主:
是一个PROGRAMME TEXT 的图标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B:
没有经验
★向高手学习☆

网友C:
还真没用过

网友D(2009-04-28):
照3楼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