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信号能否长距离传送

楼主(2008-12-19):
有个工程,由水泵向3KM远的水池抽水,水池装有水位传感器4-20mA,采用三菱PLC及其模拟量模块加变频器来做,恒水位控制,不知传感器信号会否由于线路太长而衰减,影响系统控制?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没戏!3KM通讯都不一定行,只有光纤或无线通讯才有可能!

网友B:
R485可以1km,加中继器可以长些

网友B:
仅供参考

网友C:
肯定不行,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太长了!一盘线缆做不到

网友E:
我赞成使用中间继电器,用三极管可不可以放大一些呢????

网友F:
用电压信号。
高手过来解答下

网友G(2009-01-30):
我觉得没问题,4-20ma是环路电流信号,3KM线阻没多少

网友H:
用光纤吧

网友I:
通讯可以,西门子PROFIBUS

网友J: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我也觉得3KM没戏,像我们现在做的4-20MA的电流输送,一般要求人家不要超过300M,不过我自己也很像知道解决方案!
期待下面的高手解答!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网友K:
觉得没问题

网友L(2009-03-03):
加中继器

网友M:
应没问题,电流信号就有方便长距传输的

网友N:
如果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使用无线是比较经济又使用的方案。3km的线也是要钱的。一般4-20ma信号推荐在500m以内。中继器要钱不说,还需要供电(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O:
电流信号应该没问题

网友P(2009-12-18):
你可先用一个假电缆(电阻,电容,电感)试验一下。数据可查电缆手册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

网友P:
实践出真知。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