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加密问题

楼主(2008-12-19):
电脑某个盘内的文件夹可以设置密码保护么?????求助求助!!!!!!!!!!!!!!!!!

网友A:
文件夹加密软件网上大把的、不过要慎重使用哦。

网友B:
如果文件不大的话,用Winrar把它加密压缩,要用的时候再解开。

网友C:
到网上下载个加密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D:
要慎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