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停电后位置误差,求哪位高手解答?

楼主(2008-12-19):
我公司两台数控机床,一加工中心,一蜗杆磨床,停电后即不能回原点(有很大误差),本机床为绝对式编码器,要停电或下班停机后,操作即不能回以前的零位,
注:4个编码器中有三个可正常回零喔,就一个不正常,很恼火,求哪位高手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A(2009-02-13):
怎么没有人来解答么?

网友B:
一般不会是伺服编码器问题。机械间隙问题导致。

网友C:
4个编码器中有3个的好的话很容易判断是不是剩下的一个编码器坏了
把剩下的一个随便和3个好的编码器中随便一个更换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还是那个编码器不能复位,如果还是就可能这个编码器出了问题

网友C:
能说说是什么伺服吗?
有些伺服虽然装的是绝对式编码器,但是是使用电池供电的,如果电池用完了的话也会不能正常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