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的输入和输出模块是怎样编号的

楼主(2008-12-19):
我们公司有一台设备用了三菱Q系列02的PLC上面插了七个输入模块和七个输出模块,不知道和程序里的输入和输出的软元件的编号联系起来,在此向请大家请教小弟刚接触三菱Q系列PLC

网友A:
Q系列是16进制编号,还要看输入输出模块是哪种的,有16点32点64点的,比如说都是16点的模块,前四个是输入中间入个是输出,后面4个是输入
X点就是X000-X03F X1B0-X1EF
Y点是Y040-Y1AF

网友B:
Q系列是16进制编号,还要看输入输出模块是哪种的,有16点32点64点的,比如说都是16点的模块
按照距离CPU模块的远近,(无论是输入还是输出模块都一样),第一个模块编号为000-00F
第二个模块上的编号010-01F,以此类推。
他不向FX系列分输入输出,而只分编号,你插上输出模块就是Y,你插上输入模块就是X
如若有错,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我还有待学习。
★向高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