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19):
三菱plc(fx1n)与eview文本器通讯不上?
用电脑与plc通讯正常,eview文本器用tp200编程软件,有于没有eviwe文本器编程电缆,现在无法与eview文本器通讯。
从故障上看是不是eview文本器通讯口坏了,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一下。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应先确定界面里的程序与所用PLC相符。

楼主:
该机器已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B:
在此等人家给你揣摩还不如自己找跟电缆来连接一下文本了事!!再说eviwe文本下载电缆还是可以这做的!!!

楼主:
3楼的朋友,请问eviwe文本下载电缆如何做啊!!!!!

网友C:
2——3
3——2
5——5
两头都是9孔的插头

楼主:
谢谢5楼的朋友

网友D:
先检查通讯设置,再换通讯线,最后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