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PLC接线问题

楼主(2008-12-19):
各位大侠好:
小弟刚毕业,经验没有,没有接过PLC的线,只是在书上看了看,想问一下PLC输入信号的24V从哪里取?怎么接线?你们可能觉得问的愚蠢,但是还是请帮帮忙,谢谢回答!

网友A:
外部给它接一个24V就可以了,要看你是什么系统的PLC了,如西门子,在你使用IO的小门的背面有接线方法,因为各种卡的接法可能不一致我也不好说,你只管按照小门上面写的去接既可啊

网友B:
从电源摸块取DC24V,一端到输出,另一端到I/O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就本地的PLC输入点那就取电源模块PS上的电源,如果是远程的那就准备一个外部24V电源,当然模块的供电就本地电源模块即可

网友D:
还是要多看看书,然后在找个别人接好的看看

网友E:
看手册的A部分。那里到有,

网友F(2009-05-08):
呵呵 买本书回家好好看看
www.plcdl.com
编程电缆生产商 特价销售
QQ:82198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