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9):
我今天在调试机械电柜时有一怪事情!望大家指示啊!是以前用过的电柜有8个月没用了现在要用就把线接好开机一试不行了!经查是X2上的接近开关不行了换了一个新的不行,再换一个新的还不行〈大家不要以为是线和开关搞错了啊!绝对没有啊〉细查一看X2的灯是常亮的啊!但开关明明有通和关啊开关上的灯也一开就亮一关就灭了!我以为是干扰啊!我把线单一放开还是一样的啊!开关到电柜有15米的线是原厂家搞的还有一台机在用啊一样用啊就没有这情况啊!为吗啊??

网友A:
将X2线拆了,若X2灯还亮——该点烧了;若不亮——近接坏了。

网友B:
X2坏的可能性大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感应器品质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的感应器多数都是假的,一般市场上难以找到真货,很多挂正牌的专柜完全都是假的.............
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将X2线拆了,若X2灯还亮——该点烧了;若不亮——近接坏了。

好,不行,就把X2和COM线手动试下,也会知道PLC的接点如何.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线路有问题,好好理一下线吧!!!

网友F:
这很简单啊,将X2拆下,看X2的灯还亮不亮,如亮,则X2已坏,如不亮,则找一根电线,将电线的一端接在COM上,另一端和X2接触,看X2的灯是否亮,如亮则正常,如不亮则已坏,然后松开,看X2的灯是否熄灭,如熄灭,则说明X2是好的,应检查外部线路,如不熄灭,则说明X2已坏。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G:
开关有没问题啊,是PNP的还是NPN型 的,分好了没???
把开关接到X3上试下就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开关有没问题啊,是PNP的还是NPN型 的,分好了没???
把开关接到X3上试下就知了

感觉开关的极性弄错了

网友I:
直接把COM点与X3接通,看X3有不有输入!
把这个接近换直接在电柜里接上,输入到X3看看。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虽然说接近开关上灯亮了,但是到X3这边的电压太低,并不能使X3导通。

网友J:
把X2与COM直接用线分别短接和短开,先用电脑监视一下,X2有动作那肯定的外围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好,不行,就把X2和COM线手动试下,也会知道PLC的接点如何.

同意4楼意见

网友L:
综合6、7楼的分析方法,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M: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方法啊他们都说了

楼主:
大家好!谢谢你们!问题以搞好了!是3楼说的开关是次货啊!没有接近还有10V的输出啊!还有一个马达有15V的感应电!马达的事小,后来我找了一个行货就可以了!

网友N:
得琢磨下先!!

网友O:
X2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P:
接近开关有二种型号 的.NPN PNP型.可能是接近开关坏了.也有可能是PLC点位坏了.
相信自我!

网友Q:
点坏了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R:
检查电柜线路的输出端子

网友S:
感应开关有npn.pnp型,有常开。常闭,分清再有

网友T:
6楼说的对

网友S:
是说的我百

网友U:
你的传感器是几根信号线的,如果是两根的,那么应该把棕色的接X口,蓝色接COM;如果是三线的,那么应该是棕色接24V(假设工作电压是24V),蓝色接COM,黑色接X口。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信号线没有接好,只是把电源接上去了而已,所以就是指示灯一直亮着而不会有通断。查一下信号线吧我建议!不知道这样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V(2009-04-12):
引用 网友F:
这很简单啊,将X2拆下,看X2的灯还亮不亮,如亮,则X2已坏,如不亮,则找一根电线,将电线的一端接在COM上,另一端和X2接触,看X2的灯是否亮,如亮则正常,如不亮则已坏,然后松开,看X2的灯是否熄灭,如熄灭,则说明X2是好的,应检查外部线路,如不熄灭,则说明X2已坏。

说的好!

网友W:
接近是N型还是P型的啊?

网友X:
好,不行,就把X2和COM线手动试下,也会知道PLC的接点如何.

网友Y:
把X2上的线下了不就知道了,下了有灯亮X2就有问题,灯不亮,开关就有问题

网友Z:
PLC品牌?接近开关是N型还是P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