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8-12-19):
我做了个计时器,为什么T0的值不能保存在寄存器D500里面呢
附件里是我写的程序。请大家指点,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兄弟,不是不能保存,
应该说已经保存了,只不过存的是0而已
当你的X0断开时,T0就复位啦,那么D500里当然也是0啦
如果你把那个M8000改成X0的下降沿应该就可以了

GOOD LUCK

楼主:
我改了,但是不可以啊。

网友B:
把M8000改为X0就可以了
肥仔米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首先要弄清M8000的功能,因为M8000是一开始运行时接通的接点,因为这一点才造成一通电就把T0的当前值0送到D500当中,所以无论之后你按X1是无法把T0的当前值输送到D500当中的,所以把M8000改成M8013的1秒脉冲就行了,如果想更快更新要改成M8012或M8011。

网友D:
3楼正确

网友D:
看得出你是初学,多加努力!

楼主:
谢谢3楼的朋友,将M8000改成X0可以。呵呵。不过我也照四楼的朋友改,但是不行哦。应该说M8000跟M8013他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不过也同样谢谢你们。

网友E:
多加努力!

网友F:
多加努力!
★向高手学习☆

网友G:
自己再认真看看.自己发现改正的才有成就感.对学习有帮助

网友H:
不用改啊,当X0闭合时,T0是多少,D500也是多少啊,当X0断开时,T0为0,所以D500也是0啊

网友I: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我也学习下
顶
自学

网友K:
多加努力!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