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以前我们公司有2台设备,采用欧姆龙CPM1A 20点PLC,没有用人机界面等通信功能

考虑设备程序备用(其实程序比较简单,我们有西门子S7-222的程序,设备工作原理基本上一模一样)。借了一根别人正在用的欧姆龙电缆后用笔记本上传程序,可到车间无论任何也无法与PLC通信上。换了另外一台也是如此,只好作罢。1年多后其中一台设备的PLC频繁报警,就根据西门子的程序稍加修改后用西门子S7-224替代欧姆龙PLC。

前一段郑州一个朋友到他的客户那里更换PLC(老PLC坏了),也遇到欧姆龙CPM2A PLC无法上传设备程序,几台设备都是如此。PLC连接有触摸屏,通信口不可能坏,编程电缆他带了3根都是如此。这3条编程电缆有200多元的也有几十元的,且均能够与他带的CPM2A通信。编程软件也换了几个版本。

问我也也不明白什么原因,如果PLC加密应该有提示,他那个通信上,就是点击上传后电脑呈无响应状态,用台式机也是如此

不知道那位朋友能够帮助解惑?我用的PLC都是西门子和光洋的,欧姆龙的现在一台也没有(2台CPM1A都改为西门子S7-224)

网友A:
如果能确定不是PLC的应硬件有问题的话,估计是用电脑修改了OMRON的通讯口的设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修改后,用电脑是不能再连接PLC的。只能用手持编程器修改特定的DM区域的参数,恢复位默认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B:
查看手册确认楼上提到的通讯设置是否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确定不是PLC的应硬件有问题的话,估计是用电脑修改了OMRON的通讯口的设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修改后,用电脑是不能再连接PLC的。只能用手持编程器修改特定的DM区域的参数,恢复位默认的状态就可以了。

用手持编程器修改?可触摸屏通信正常。还有就是现在手持编程器用的人很少,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C:
可以根据触摸屏通讯参数设定电脑的,
注意Host Link的单元号,可以设为0-31,可能被修改过,如果修改过,自动在线也找不到。
编程软件默认是0。

网友D(2009-02-13):
   不清楚,我的一块CPM1A也是无法上传程序,我还以为是加密所至,找了一些解密软件可都无法解开,我怀疑是USB的电缆因参数设置不好而无法连接,这两天在做串口直连电缆,从你这一看,得了,问题出来了,和你一样。另外问一下,20针接口是从大头数左是1还是从小头数是1

网友E(2009-06-23):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用手提电脑通过USB转换线连接怎样也连接不上。后来用台式电脑直接用电脑上的COM1口,就能连接上。再尝试用台式电脑通过USB转换线连接,也是连不上。我也估计是USB转换线的问题,不上通信参数问题!

网友F:
1,通讯口设置必须与电脑硬件显示一致comxx,
2,USB转换电缆必须确认好用,一切ok

网友G:
请拨动CPM2A标准通信口旁边的开关为ON,CXP采用默认协议即可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