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选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8-12-20):
[ post][/post]
设备上要牵引70KG的薄膜,我们的目的是要将膜定长的切割下来,不知道用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控制性价比高?如果选伺服电机应选哪款?PLC大概要几点的(以前我们用直流无刷电机PLC选的是20点的)还要选哪些配件?谢谢

网友A:
SOVE。
★向高手学习☆

网友B:
可以用三菱的伺服电机,

楼主:
是准备用三菱的伺服电机和PLC,就是不知道选哪款?
jay73

网友C:
基本上硬體除了plc還要+1pg,點數要依照你需求,
馬達因有慣量的差異,建議你找代理商,他們有公式可以算,不然你到網站上找應該也可以找到,
我的是繁體版的你應該打不開

网友D:
大概给你看了一下
可以用:MR-J2S-100A 伺服驱动器
HC-SFS102 伺服电机
FX1N-24MT PLC
FX2N-1PG 定位模块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E:
楼主这问题问得有点大。以我看各位出的多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东西。

楼主:
谢谢各位,设备产量要求每小时600只薄膜袋,我问了些人,他们说没有必要用定位模块。

网友F:
用伺服电机会好一些,用FX1N,不用定位模块

网友G:
不需要定位模块,FX1n-xxMT本体有定位功能的。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