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0):
现本人单位有三菱人机界面A950GOT一只与三菱FX2N PLC共同控制的蒸汽锅炉一台,应单位
领导要求将HMI与PLC的程序拷贝下存档,三菱PLC程序已顺利拷贝下,但因本人从未使用过
三菱人机界面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该人机界面后有RS-232公头插口与RS-422公头插口
(422已连接PLC)个一只
我如果要拷贝该人机程序是该使用232插口还是422插口?
(因为本人笔记本后的232插头也为公头我准备了一根两头皆为母头的2
32串口线不知道是否能用)我准备的软件为GT-DESIGNER2,
该软件是否支持该人机界面?如果支持,在拷贝程序的时候,三菱人机是否是插上串口线与
电脑连接后,打开软件,直接使用软件上的上载选项变能顺利上载?或者是和PRO-FACE
人机界面一样需要同时按下人机
屏幕的4个角,弹出BOSS选项后,在屏幕上进行设置操作?那么该操作的方法又是怎样进行??

网友A:
打开GOT的编辑软件,设置连接GOT后,点击上载就可以了。用GOT的RS232端口和电脑通讯。这个通讯线是普通的RS232的线,具体的连接方法在本论坛内有帖子介绍。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fjqz00) 热心助人!

网友B:
    介绍得很好。

网友C:
    是要检查一下HMI的通讯设置的!在HMI上设置与PC通讯及其它相关的设置才能上载!个人拙见!

网友D:
    提供接线图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看说明书就好了,应是该不难啊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F:
    7楼介绍的要如何设置才行呀

网友G: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H:
支持一楼的,不过本本好多都没有串口,我的本本上看着是其实是外接显视器的,我用的是USB接口,你确定你的是232串口吗?

网友I:
用RS232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