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安装不了,各位能否赐教?/?/

楼主(2008-12-21):
三菱仿真软件安装不了,各位能否赐教?/?/
我的编程软件已装好了,仿真安装不了,一到序列号输完.下一步就不动了,拜托各位!!!!

网友A:
如果安装的软件没有问题的话,是否是安装的原因或者是系统方面的原因。楼主提问的时候应该同时说明你的操作系统,要安装的软件的版本等,这样别人才好回答你的问题。
你这样单纯的说不能安装,别人没有特异功能,很难具体的回答,只能提供一个思路和参考方向。。。
不好意思,编程是GX7.08的,已装好,仿真是GX6的/

网友B:
我的说装了日文版的,也安装不了

楼主:
不好意思,编程是GX7.08的,已装好,仿真是GX6的/装不了

网友C:
用8.52的

网友D(2009-02-12):
序列号是不是不对?
还是操作系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