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接线

楼主(2008-12-21):
问一下大家,CC-LINK电缆可不可以这样接线,就是主机架上的一个CC-LINK模块同时分出两根CC-LINK电缆,每一根电缆带15个远程CC-LINK I/O模块,两个终端电阻加到两根电缆的末端,主机架上就不加了,不知这样来弄有没有影响,行不行?
以前用西门子的PROFIBUS通讯这样做没有问题,不知三菱的可不可以?

网友A:
应可以,因为主站不一定要在CC-LINK线路的两端,在中间是可以的.

网友B:
应该可以
★向高手学习☆

楼主:
版主可以给个明确的答案吗? 谢谢。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网友E:
不懂,这个问题

网友F:
防止出问题,可以用中继模块AJ65SBT-RPT

网友G(2009-02-07):
可以,因为主站不一定要在CC-LINK线路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