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可编程究竟有多少种方法实现对其编程?

楼主(2008-12-21):
1、通过自带的422编程口编程
2、通过FX2N-422BD通信板实现编程口转换来编程(即:通信口)
请问还有其它办法来实现编程吗?
如:连排线的扩展口可以用来编程吗?加FX2N-232IF可不可以?

网友A:
用RS232连接电脑也可以编程
如何操作?
下载积分:+2(zjhchtfw) 热心助人!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请问楼上的,
用RS232连接电脑编程时使用哪种编程线?用什么软件编程?

网友A:
SC-09通讯线《电脑COM1的RS-232C口/FX-2N的RS-422口》,淘宝有卖,15元,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软件论坛有,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539.html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听听看 观望此帖

网友C:
你应当去看一下FX系列说明书

网友D:
FX2N-232IF应不行,
FX2NC-232ADP + FX2N-CNV-BD可以,
FX2N-232BD也可以.
电缆线使用FX-232CAB-1

楼主:
谢谢大家,用FX2N-232if 可能真不行,其说明上说可以通信,没说可以编程,其它的试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E:
还有手持编程器.
GX
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