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O表中的“CPS安装”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21):
在I/O表中的“CPS安装”是什么意思?
请问那位有比较完整版的CX—PROGRAMMER的操作手册,在本论坛下载的那个只有60页,好象不完整?

网友A(2009-08-2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打开文件 要我安装cps_cj1m-cpu23_Ver4.0 才行,我也不知道从哪弄这个文件,大家知道的或遇到的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B(2009-10-25):
去它的网站上下
对生命永远热情!!

网友C(2010-12-26):
.cps 文件是启动文件,当你的IO元件表里没有你要的元件时那你就需要cps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