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的CX7。3软件“在新建栏找不到CJ系列”

楼主(2008-12-21):
为什么安装的CX7。3软件“在新建栏找不到CJ系列CPU”?
而在CX6。1版中又能找到CJ系列的CPU?

网友A:
因为:欧姆龙官方网站提供的版本为限制版,其主要是为了CP1L的推广!
而CX6.1并非限制版本,因此可以找到。
您下载这个免费的官方版本不看下载说明?
以上

楼主:
谢谢楼上仁兄!
那我再问一下?怎样才能下载到不受限制的CX7。3或CX7。2版本的软件呢?

网友B:
解压后是一个注册表文件,双击导入注册表就是不受限制的CX7.3。

网友C:
直接安装了Cx-one 3.0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什么安装的CX7。3软件“在新建栏找不到CJ系列CPU”?
而在CX6。1版中又能找到CJ系列的CPU?

网友E:
限制版本..那位有中文帮助的??

网友F(2010-09-14):
你在工具、選项、PLC设定
http://365-Gift|天朗数码 笔记本专卖 精品本本 展示机 样机 批发兼零售

网友F:
安装的CX7.3软件“在工具栏、选项、选择PLC设定全系列
http://365-Gift|天朗数码 笔记本专卖 精品本本 展示机 样机 批发兼零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