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CX6。1与CJ系列联机?能下载CX7。1编的程序吗?

楼主(2008-12-21):
请教怎样用CX6。1与CJ系列联机?能下载CX7。1编的程序吗?
可单独改变I/O表而不改变程序吗? 谢谢!

网友A:
好像可以

网友B:
可以的,但你的I/O必须要和你的硬件正确对应的。在线链接看下图。

网友C:
只要编程软件支持这种PLC就可以。
不同版本的软件写到PLC内部的代码是一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的解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