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21):
刚遇到一个问题,两相功率的电机(0。75KW),使用相同的变频器,只是速比不一样(一个1比15 一个1比5)同在45HZ工作,1比15能够正常工作,1比5严重发热不能工作。这是为什么呀?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速度越低 电流yue大 发热越大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越低 电流yue大 发热越大
同意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同意xcc
★向高手学习☆

网友D: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45HZ是正常频率,应该是正常的,需检查其它方面

网友E:
我不同意1楼的意见
变比我觉得是靠机械来实现的
跟电没有关系
请楼主注意检查其他原因

网友F:
看看变比改变了是不是导致了负载发生了改变 ,如果是同一负荷就是变比的问提

网友G:
我感觉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H:
同样的负载,变比越小,电机越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