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安装顺序出错了,仿真软件安装后,没有看到安在哪里了.也没有快捷方式,打开编程软件,也没有看到新的变化...,现在编程软件一直可以用.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三菱的仿真软件是集成到PLC的编程软件里面的。仿真软件的安装条件就是必须先安装编程软件,所以不是安装顺序的上原因。

网友B:
FX3U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仿真软件是集成到PLC的编程软件里面的。仿真软件的安装条件就是必须先安装编程软件,所以不是安装顺序的上原因。
[attachment=16967]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