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eview文本器问题???????急!

楼主(2008-12-21):
我有一个正在用的eview文本器,由于机器改进,想在eview文本器中在添加一页,可以吗?如果可以该如和添加?
添加的页是放在原有页的后面。

楼主:
没人说啊!

网友A:
请楼主说的详细一点,楼主到底有源程序没有,要是有的话在源程序里加一页重新输入就可以了,要是没有就麻烦一点,对照PLC程序对应出相应功能的地址,重做程序,加入你想加入的功能,重新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B:
设定一下,前后翻页

网友C:
你得用EYIEW文本器软件TP2000进行程序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