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CPU中数据寄存器D有否锁存的?

楼主(2008-12-21):
我要用到Q系列的CPU,在用一个定时器,要求是可以用触摸屏来改变定时时间,我用D数据寄存器来记录所要定时的时间,我想知道Q系列CPU的数据寄存器是否是锁存的?即是断电后D里面的数据是保存的吗?

QQ:84818626

网友A:
是否锁存根据PLC参数,
jay73

网友B:
Q系列的斷電保持是可以指定並且利用參數可以分段的

网友C:
简单讲參數设定后才锁存

网友D:
看图你就知道了
下载积分:+1(rockyhuo)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谢谢各位同仁

QQ:84818626

网友E:
4楼回答问题的方法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明了

网友F:
4楼的方法好,又学了一招,希望多些这样的主题跟回复

网友G:
4楼正解............................

网友H:
我是初学者请多指教

网友I:
最好不要用D的 来存,一般是断电不保持的,用R吧!!!!!!!

网友J(2011-05-18):
4楼的学习了,多谢!!

网友K:
可以参数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