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1):
请教有用过固态继电器的朋友,我要用他来驱动电磁阀线圈,这个电磁阀的开关速度可以达到10000次/分钟,我想用PLC驱动固态,固态再驱动电磁阀线圈,可就是不知道固态的驱动速度是多少?

QQ:84818626

网友A:
这是什么电磁阀?

网友B:
你的电磁阀厉害,10000次/分钟??/?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固态继电器响应时间〈=10MS。

市电频率才50HZ,你能达到10000次/分钟?还是电磁线圈???
你要是用PLC高速计数器计数还可以,PLC驱动固态估计是办不到。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这个电磁阀当然不是一般的电磁阀,是用在高速的场合的,我的机器可用不到10000次/分钟,只要达到2000/分钟次左右就可以,PLC输出都可以驱动电磁阀,但是我是怕短路危害到模块,所以才要接一个固态。

QQ:84818626

网友C:
没这样用过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B:
2000/分钟次,估计差不多,但还要看你PLC程序长短,太长了PLC的响应时间会变慢,再加上固态继电器的10MS,电磁阀动作也要时间,很勉强的
如果成功的话,我也学习学习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我并不了解你的设备,但是仅仅怕短路危害到模块的话,我建议在plc输出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我是这样用的。不知你是否适用。
    如果说错了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并不了解你的设备,但是仅仅怕短路危害到模块的话,我建议在plc输出端并联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我是这样用的。不知你是否适用。
    如果说错了请见谅!

并联一个二极管并起不到短路的危害,画画短路的电路图分析就清楚。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分钟次,估计差不多,但还要看你PLC程序长短,太长了PLC的响应时间会变慢,再加上固态继电器的10MS,电磁阀动作也要时间,很勉强的
如果成功的话,我也学习学习

PLC方面延迟的可能只有1MS左右,因为PLC输出是用刷新方式输出,就是梯形图有输出就不等程序运行完就立即输出,Q系列指令是us级。我只是怕不同的速度所延迟的时间是不同,这样编程就比较麻烦,可能要运用到凸轮

QQ:84818626

网友E:
受教,我正好再使用这类元件,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F:
厉害
不过好象不得行的
试试就知道了
自学

网友G:
没这样用过
固态继电器的响应时间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