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鉴于三菱A1S68AD模块官方的说明书对新手来说比较晦涩,本人将68AD模块的调试和编程心得给大家分享。
首先要确认的是需要转换的是什么信号,电流或电压。根据所需信号的不同,需要对68AD背面的三个拨玛开关SW1,SW2,SW3进行调整。68AD有8个通道,每个通道都需要对应三个拨玛开关。例如:要对CH1输入0-20MA的电流信号,则需要将SW1拨到OFF,SW2,SW3拨到ON.具体可见手册4-3页。
其次接线不要接错,注意正负极。
最后来讲下编程。
1)    启动,转换结束信号。
在68AD编程中,并不需要结束信号,只需要一个启动信号。启动信号是以槽号起始地址加一。若在0号槽,启动信号为X1,在1号槽,0号槽空,启动信号为X11,在2号槽,1号槽也有个占32点的模块,这个时候启动信号就是X21.
2) 下面一模块在第0号槽对模块编程:
LD X1
TO  H0(H0是AD模块的起始地址,用16进制表示) K0(AD缓存寄存器中AD转换允许,禁止标志) H0FF(通道全部打开) K0
LD X1
FROM  H0  K20(第一个通道在缓存寄存器中的值)  D10(存入的数据寄存器)K0
重点说明:
(1)TO 后面的一个K0 是不可更改的,这个是数据缓存器的内部定义。
(2)H0FF :8通道全部打开,及CH1-CH8全为1,用2进制表示为11111111
以此类推,若打开2,6,7号通道,为01100010,换成16进制就为H62。将此值送到K0,系统便会识别出来是读取这几个通道的值。
(3)K20 :缓存寄存器的第20位,对应的是CH1的数字输出值。以此类推。CH2对应的是K21,CH3对应的是K22.
(4)注意模块的位置,对应的起始地址。空槽按16点处理。
3)AD转换结束标志
三菱的官方说法是不需要的,只需要AD转换允许这个信号,即启动信号。
TO和FROM指令前面都用 这个启动信号就可以列。
  • 下载积分:+5(sjm213) 支持原创!

网友A:
    正是太感谢了顶

网友B: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热心肠

网友C(2009-07-21):
    用智能工具没有这么复杂,搞清楚I/O就可以了
    hulain

网友D(2011-04-21):
    8通道的是6个DIP开关吧?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E:
不过 A系列的 基本用的很少了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