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请教各位,如何用一个三菱触摸屏来控制2台三菱PLC啊?具体用什么型号来搭配与连接呢?谢谢。

网友A:
没做过三菱的,不过可以说说
1.cclink
2。modbus,我记得是可以做的,我用三菱的一个触摸屏同时控制过10多台三菱变频器

以上

网友B:
级别: 新手上路

精华: 0
发帖: 73
网站贡献: 0 点
在线时间:15(小时)
注册时间:2008-11-08
最后登录:2008-12-22  小 中 大 引用 推荐 修改 举报 只看 复制

没做过三菱的
★向高手学习☆

网友C:
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网络,比如CC-LINK或MELSECNET-H
要使用同一种网络类型.

还有就是使用GT1500系列的触摸屏,比如GT1585,可以同时连四种PLC,
可以是不同厂家,不同型号PLC,变频器等.
  • 下载积分:+3(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了,不过看了还是不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种方法:
    一个是用网络,比如CC-LINK或MELSECNET-H
    要使用同一种网络类型.

    还有就是使用GT1500系列的触摸屏,比如GT1585,可以同时连四种PLC,

    学习中~~~~~~

网友E: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哦

网友F:
    还可以将两个PLC用485模块通讯,其中一个PLC作为主站与触摸屏连接。
    FXPLC与F940的屏我这么做过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是:二只PLC+485BD模块,一只PLC做主站,一只做从站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H:
    在我们这个家园里面有这样的视频文件。
    楼主可以找找。
    很有用的。

网友I:
    多做几副画面啊把两台机的功能都分开
    在把程序分开写用自己的画面控制自己的程序
    要知道触摸屏离开程序你说还能干嘛啊

网友J:
总线连接
我知道Q是可以这样的
不知道FX的
回头看一下书

网友K:
最简单的办法是:二只PLC+485BD模块,一只PLC做主站,一只做从站就行了,很简单的。 也就是用1;1网络

网友J:
还有就是使用GT1500系列的触摸屏,比如GT1585,可以同时连四种PLC,
可以是不同厂家,不同型号PLC,变频器等.
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