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富士PLC的编辑软件

楼主(2008-12-22):
如题,不要中国工控网的,那上面的有问题!

网友A:
不知你要找什么版本的,我前几天回答百度知道的一个提问的找到的。
。。。。。。。。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找中国工控网的什么版本?
如果使用1.0的那个中文版,那么苦头有的吃了~~
中国工控网的2.0.35版本(英语版)是可以使用的~~
另外,F系列,SPH系列和SPB,NB系列使用的软件不同,请不要混合使用。
只有D300Win标准版才可以对它们全系列进行编程,不过该版本不在大陆地区使用~~
以上

网友C:
一楼是1.0版本的,只能在win98,MINME,下才能联机。

网友D(2009-02-04):
太谢谢您们了,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
求富士PLC的编辑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