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网络1
LD   I0.1
AN   M0.1
=M0.0
网络2
LD  I0.1
=M0.1
小弟明白这是一个边沿信号产生的程序,但是不明白M0.0为什么保持1个PLC循环周期,我可能不明白循环周期这个词,麻烦好心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2009-04-21):
大哥。程序不可能就这两条命令吧。看看是不是控制其他得命令呢??

网友B:
引用楼主王绍全于2008-12-22 18:47发表的 PLC循环周期问题 :
网络1
LD   I0.1
AN   M0.1
=M0.0
网络2

因為PLC對與程式的掃描是由上往下,自左往右進行。

當LD I0.1時,I0.1的狀態由0轉為1,此時程序掃描AN M0.1,M0.1的狀態為0,但是由于是AN 指令,因此M0.1被取反為1.

=M0.0不用說了,M0.0=1了。

目前為I0.1為1,M0.1也可以看作為1,M0.0=1

程式繼續掃描,掃到LD I0.1時,讀到I0.1的狀態為1,那么繼續,=M0.1,將M0.1的信號狀態由0轉1.
此時 I0.1=1  M0.1=1(真正的信號狀態為1) M0.0=1程序繼續掃描,直到本次掃描周期結束。

下一個周期來時,程式又從第一行開始掃描,
LD I0.1還是1的狀態,AN M0.1由于M0.1的信號狀態由0轉1,從而導致執行該語句RLO的結果為0,因此=M0.0為OFF。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