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之FX系列PLC

楼主(2008-12-22):
FX系列PLC中PID控制如何使用?不知那位师傅肯指教!
PID D100 D80 D90 D108
D100目标值
D80现在值
D90参数
D108是什么?是纠错因子?是数字量?

网友A:
楼主的PID控制字好像有问题?D90好像至少要占用连续的20点,也就是说D90---D110是参数设置。
D108是输出值(运算结果)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