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2):
PLC循环周期问题
网络1
LD   I0.1
AN   M0.1
=M0.0
网络2
LD  I0.1
=M0.1
小弟明白这是一个边沿信号产生的程序,但是不明白M0.0为什么保持1个PLC循环周期,我可能不明白循环周期这个词,执行完第一条命令后M0.0为1,执行第二条时就为0了,就这的时间差交一个循环周期吗?麻烦好心人解释一下,谢谢!

谢谢cvlsam大侠的回答,PLC程序执行顺序为从上往下,自左往右的执行。

当按下I0.0时,在扫描周期1中,程序开始由上往下的执行:
网络1
LD   I0.1   //因为按下,因此状态为1
AN   M0.1 //M0.1的状态也是为1,因为有AN的存在,因此是常闭------这里对吗?我觉的M0.1应该是0吧,M0.0   才能为1呀?M0.1为1怎么通呀?小弟愚昧,请教!
=M0.0  //此时M0.0接通    M0.0的状态为1
网络2
LD  I0.1 //因为按下,因此状态为1
=M0.1 //M0.1的值由于I0.1的值变为了M0.1=0,
那这里储存的M0.0到底是1还是0?
此时扫描周期1结束
接下来就是扫描周期2的开始:
网络1
LD   I0.1 //此时不管我们继续按下还是放开,I0.1的值根据我们是否按下而决定
AN   M0.1 //M0.1的值在上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前已经是0了
=M0.0 //因此,由于条件不能满足,M0.0变为了0

如果用户此时重新按I0.0,那么又会重复上述两个扫描周期的执行过程~~

以上,

网友A:
这是西门子内部程序设定好的!!!

网友B:
1:PLC顺序扫描输入,放在内存,
2:再运行你的程序,输出放在内存,
3:根据输出内存对输出进行刷新.
这为一个周期,西门子简易编程手册有,
http://www.minyantech.com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nyantech.com 专业的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
hzf647这个我知道,按你这么说M0.0.应该是0呀,但为什么输出一个循环周期的1呀?

网友C:
因为楼主忽略了一个程序执行的顺序……

PLC程序执行顺序为从上往下,自左往右的执行。

当按下I0.0时,在扫描周期1中,程序开始由上往下的执行:
网络1
LD   I0.1   //因为按下,因此状态为1
AN   M0.1 //M0.1的状态也是为1,因为有AN的存在,因此是常闭
=M0.0  //此时M0.0接通    M0.0的状态为1
网络2
LD  I0.1 //因为按下,因此状态为1
=M0.1 //M0.1的值由于I0.1的值变为了M0.1=0
此时扫描周期1结束
接下来就是扫描周期2的开始:
网络1
LD   I0.1 //此时不管我们继续按下还是放开,I0.1的值根据我们是否按下而决定
AN   M0.1 //M0.1的值在上一个扫描周期结束前已经是0了
=M0.0 //因此,由于条件不能满足,M0.0变为了0

如果用户此时重新按I0.0,那么又会重复上述两个扫描周期的执行过程~~

以上

网友D:
同意四楼的看法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