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屏上时间显示

楼主(2008-12-22):
在S7300里面,我想做一个累计时间,也就是累时器,做到多少小时多少分多小秒,请教版主有空帮一下这个忙;

楼主:
我现在做了一个,每小时一个脉冲,只能以小时做单位计时,使用ADD-DI进行每个脉冲加L#1,不知能不能直接使用读取时间相减得出两时间然后再累加呢?

网友A:
可以自己编一个1S脉冲程序
来一个脉冲就增加一秒
到60秒增加一分,同时秒清零从新记数
到60分增加1H,同时分清零从新计数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