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电保持怎么用相关的应用指令

楼主(2008-12-22):
断电后再送电时,需按断电前状态继续执行,除了用相关断电保持继电器外,能用更简洁的应用指令吗?怎么用?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高手哪去啦?哎!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按断电前状态继续执行",你说的是哪方面的动作,伺服?还是其它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是哪方面的,若是PLC一般应用的顺空程序,一般都是用保持继电器和保持型的存储器去记住断电前的状态。
对于伺服则需要在重启后用相关的指令去读伺服当前的位置,再结合设立的标志位(保持继电器)去判断断电前的状态。

楼主: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我还是不知道
学习下
自学

网友D:
若是用FX的,用步进梯形图就可以达到,启动时候,判断断电时候运行的步,当然相应的软元件就要用到断电锁存型的

QQ:84818626

网友E:
好像伺服比较麻烦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