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8-12-22):
步进电机驱动可不可以用PLC,而不用驱动器(三菱FX2NPLC中有脉冲输出指令),还有我不明白伺服电机是一种专门的电机,还是在伺服系统中的电机都叫伺服电机?

网友A:
步进电机驱动不可以只用PLC,因PLC是信号原还须放大级. 伺服电机是一种专门的电机

网友B:
不可以,一定要用驱动器,伺服电机是专用电机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C:
你把步进拆了,分相触发就行了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
不过提醒
请注意你的电机是几相得,相数多了,那你脉冲的输出速度不能太快,因为FX系列可以输出高速脉冲的最多只有3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