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程序如何开头编程

楼主(2008-12-22):
请求个位大师帮助,FX系列的SFC程序如何开头,编程手册我看了不下十遍,就是找不到突破口期盼大师门教导.永世不忘教导.

网友A:
利用外部梯形图启动S0就可以启动FX的SFC 如 LD M8002 SET S0 (当然要转为梯形图)。

QQ:84818626

网友B:
同意,你是要有一个内部或外部条件来起动,内部如上楼所举的M8002,外部如某触点闭合等,

网友C:
PLC顺控指令SFC的编程方法(2章合成1个附件)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3033.html

楼主:
试试看,不过先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