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
学无止境+++

楼主(2008-12-23):
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
请问使用
指定的软元件的ON/OFF状态改变旋转方向(当前值的增减)
ON
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正是正转,
OFF
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负是反转,
可是我在图片中写的程式实现不了正反转,只能一个方向转动,请问是要加什么条件还是有什么要另行设置的
吗,还是松下伺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呢??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
以上++

网友A:
设置伺服参数啊

学无止境+++

楼主:
清问能不能具体点, 设置什么伺服参数呢,这样设置呢,能不能发个设置的图片给我
邮箱:
youqinhui@126.com
以上 ++

网友B:
伺服参数里有一个是指令脉冲输入方式,设定与PLC一致才可以,

网友C:
PLC端是脉冲加方向,伺服也要脉冲加方向。此

网友D:
两端都要进行设置,
而且要一致

网友E:
跟1N一样吧

网友E:
跟1N一样吧
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