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EEPROM-4

楼主(2008-12-23):
我手里有一个FX-EEPROM-4程序卡,以前没有用过,是用在FX的那种PLC上面的,要怎样读写程序进去阿

网友A:
装在FX系列PLC上,打开面盖就可以装了。但用了以后,PLC的内存就不能用了。下程序时要关闭开关,下完后再打开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