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的反应速度变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23):
我用的是海泰克PWS6600触摸屏,用的时间不怎么长,现在发现触摸屏反应速度特别的慢,
屏幕上好像还有出现线型的线条,请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和西门子PLC通信呢,如是,就很慢,这是没办法的

楼主:
回楼上大哥,我用的不是西门子的,用的是三菱的开始一直都很快的,搬了下机器就变成了这样

网友B:
你找它们总代理天津罗升要份新驱动软件试试
022-24891997找人机技术支持

网友B:
我用KEYENCE的PLC也碰到此问题,后来他们给我写了套新驱动

网友C:
海泰克触摸屏与三菱的plc通讯线路长点大概50米就很慢而且有时联结不上

网友D(2009-02-12):
会不会是空间不足?

网友E(2009-04-11):
是不是没有调试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