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控制定位,原点在中心位怎么办

楼主(2008-12-23):
我想用PLC两路发脉冲直接控制步进定位,分XY轴,轨迹是一个矩形,现在机械的原点是在矩形对角线的中心位,那如果我的原点定为(0、0)那么X轴往左或Y轴下走岂不是当前位置还有负数,最头痛的是机器停在不同的位置,回原点时有时要正转,有时要反转,请教这要怎么做

网友A:
回原点完成后,用绝对位置控制试试

网友B:
以你所讲我任为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