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步进指我有糊涂

楼主(2008-12-23):
谁能给用通俗一点方法了讲解一下,因为我是自学的!多谢了!

网友A:
按照工艺,一步一步的动作.转移条件满足时,把状态转到下一个工作状态.

网友B:
楼上回答很好! 就是一步一步满足条件下运行。

网友C:
接2楼,当转移条件满足后转到下一步,上一步各控制对象OFF(如采用强置位指令时如SET指令,则各控制对象仍保持ON)这一点在用SFC编程时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