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断电记录编程

楼主(2008-12-23):
PLC遇到突然断电,后又来电了,偶想知道PLC是什么时候断电的,什么时候恢复的。
不知PLC是否可实现记录?PLC遇到突然断电,若通过编程,它故障触发条件是什么?

网友A:
用什么样的PLC.

网友B:
前提是您的PLC需要支持断电标志位~~并且您的PLC需要有足够的后备电力供程序运行。
以富士的SPH为例:
其标志位(特殊继电器)%MX10.42.1在断电时会被置位,且该系列PLC的电源模块在停电时会提供500毫秒的电力供应,足够将时钟数据记录到断电保持区去了,但是请不要指望有PLC能在断电的情况下保持到存储卡(CF或者MMC),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供执行这一操作。
以上

网友C:
通讯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时间上有延迟

网友D:
你参考一下
设置D10 -D16为断电保持寄存器
[upload=1]

网友D:
补发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