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3):
请教工友们mov(021) 中 (021)表示什么哦?
我是omron初学者, 听说021表示 FUN编号, 但我还是不懂什么是 FUN编号!
多谢指导!!
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理解为MOV指令的代号

网友B:
FUN编号也是一种检索指令的方法,如果你记住了它,跟记住该指令一样,在程序编写中可以直接用FUN编号来调用.

网友C:
正解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引用楼主tian851102于2008-12-23 21:46发表的 请教工友们mov(021) 中 (021)表示什么哦? :
请教工友们mov(021) 中 (021)表示什么哦?
我是omron初学者, 听说021表示 FUN编号, 但我还是不懂什么是 FUN编号!
多谢指导!!
谢谢。。

因为编程器上有个按钮叫做Fun,而不是像电脑编程键盘可以输入那么多字符~~

因此,在编程器中输入功能指令时,往往是输入功能指令代码,也就是按Fun后输入021,就代表是Mov指令了~~

这个完全是为了编程器的方便输入~~

网友E:
5楼说的正确

网友F:
支持5楼的,学习中

网友G:
那是个代号,用电脑编程时不用

网友H:
他是手持编程器编程时用的代码,现在用电脑编程用不上的,不用记

网友I(2009-02-16):
编程器输入时会用到。电脑上传下载不用,只是一个代号而已

网友J:
学习了,这也是OMRON的特色了

网友K(2009-03-24):
因为编程器上有个按钮叫做Fun,而不是像电脑编程键盘可以输入那么多字符~~

因此,在编程器中输入功能指令时,往往是输入功能指令代码,也就是按Fun后输入021,就代表是Mov指令了~~

这个完全是为了编程器的方便输入~~

网友L:
只是一个代码而已,这个代码与mov对等的,可能PLC的机器语言里用到吧

网友M:
传送指令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