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关于皮带称的应用

楼主(2008-12-24):
请教各位大虾,怎样用PLC和AD模块实现对皮带称的重量计算。皮带称在运转中不停的进料和下料,要求实现对皮带称的瞬间计重和累计流过的物料总重量,然后用触摸屏显示,如何实现?

网友A:
顶一个。
我也想知道。
好象是要用积分运算吧。

网友B:
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C:
应该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加一个称重传感器,模块时时读取传感器信号。
一般在水泥制砖机上用这方法
认真做事,低调做人

网友D:
关注此贴,学习一下!

网友E:
"瞬间计重和累计流过的物料总重量"
难以办到!就我所知,称重系统一下子也稳定不下来

网友F(2009-02-11):
触摸屏+PLC+上位机
1、触摸屏用于现场,一些工艺参数可以进行设定;并实时显示称量进度
2、重量的采集可以有很多方法:用通讯的方法如(cc-link, profibus....),也可以采用专门的重量采集模块(西门子的专用模块)
3、PLC可以用三菱、西门子(S7300)、AB(Logixs 5000)
4、上位机则用来存储生产报表,可以追查具体的数据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