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关于数字量和模拟量之间的转换问题
——以FX2N—4DA模块的电流输出形式为例
      问题涉及到三组参数
1、    电机的调速范围:比如0—3000转/秒
2、    模块的数字输入量范围:0—1000
3、    模块的模拟输出量范围:0—20ma
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比如我们用触摸屏来实现电机调速值的设定。在这一过程中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输入一个速度值,电机就按照我们设定的速度来运行。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过程中的内部处理的过程。
首先DA模块可以实现的实现第2、3组数据之间的自动转换,而第3组数据可以直接驱动电机从而实现电机的调速。
我们从触摸屏幕输入得是第1组数据,所以在程序的计算这一块我们重点处理的是第1组数据向第2组数据的转换,我们可以通过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通过四则混合运算来实现,因为程序不能进行小数的运算,所以在这一运算过程中尽可能的取最接近的值。之后将转换的结果通过TO指令写入DA模块指定的地址,即可以实现向模拟量的自动转换,从而实现调速过程。
另外,模块电压/电流输出模式的不同是通过外部的接线方式来区分的,具体接线方法可以体参见相应用的手册包括TO和FROM指令的使用方法。
AD模块和DA模块的使用原理是一样的主要是三组数据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两个模块加上变频器或者伺服放大器即可以实现电机的调速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必须要有外部数据输入平台,比如触摸摸屏。并且,这种方式只可以实现调速度,模拟量和数字量的处理。如果要实现定位的功能则需要加相应的定位模块。

网友A: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例子或程序

网友B:
最好有一些列子这样就好了

网友C:
说得不错,我一直也是这样做的,可是现在有个2DA模块的问题,却是行不通,LZ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得不错,我一直也是这样做的,可是现在有个2DA模块的问题,却是行不通,LZ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你可以说下情况 ,我们一起学习

网友D:
思路很好.
能否将程序和人机的具体样例发来参考,,可能会有比你更好的方法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E:
你可以说下情况 ,我们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