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vista系统能否装三菱的plc编程软件

楼主(2008-12-24):
请问vista 系统装完三菱的plc编程软件后在新建工程是出现
不能打开指定的工程.
可能有以下原因.
已经被其他应用程序给打开.
指定的时有写保护FD内的工程
是什么意思啊,急!!!!!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的 请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B:
我购买的HP的也是如此 换成XP的能装进去 却无法通信 问电脑店的说是其驱动是同VISTA配套的

网友A(2009-01-25):
高手能来看一下吗

网友C:
可以使用,不过要升级到8.58L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不过要升级到8.58L以上。

网友E:
我用的是8.31H是可以的,
我行,所以我可以!

网友F:
我可以安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COM接口无法通信

网友G:
可以装啊!通讯口自己设了哦!

网友H(2009-04-07):
可以用的呀,我看我公司总监用的就是VISTA系统都可以,不过我还不是很会,所以具体怎么样我还不知道,不好意思了

网友I:
具体是什么问题我就不中知道了,不过我的VISTA到是什么工控软件都可以安装.反而台式机在安装的时候重装了系统才好用的.

网友J:
原來如此!感謝!

网友K(2009-05-11):
用不了VISTA 建议最好改成XP的 。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207

网友L:
8.52版本以前上没有问题,本人测试

网友M:
不知道成不要乱说 我的VISTA 装了8.0 的 能用是能用 就是USB 不能通讯 通讯测试第一次成功 第2次就不行了 而且不能监控和 读写数据 也就是说 不能通讯{USB} 你们说能用是指 能建立工程 和编辑工程吧 通讯式过没?????? 下载了好几个新版本都不能通讯 不知道为什么 请高手指教 !!!! 或者那个更高的版本能用 请赐教 谢谢

网友M:
什么都好就是没办法 通讯 晕 XP就OK VISTA不能通讯 求高手指点

网友N:
点击进入: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1541.html
一切OK,关键是GX Developer8.72 (英文)升级包哦

网友O:
我用的是GX+Developer+Ver8。可以用呀。。。。。。

网友P:
可以的可是要装一个辅助安装包!

网友Q:
要学一下

网友R:
可以 刚开始我的也这样 后来用杨工的方法解决了 先把原来的卸载了 在重新安装GX DEVELOPE 7版本的 版本7要稳定先 版本7这个网站有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