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为什么下不下来

楼主(2008-12-24):
请问我下了好几回gx developer 7.08都没下下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刚刚我测试了一下,测试时间是2008-12-24 13:12
可以下载,点击后等待几十秒,最好不要用迅雷或者快车下载,就用普通的方式
如果多次重复点击,就会被白扣几次分:
此资源的链接是:
http://www.ymmfa.com/d.php?pid=70
(不要乱点,点一次自动扣3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