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4):
    cx-progammer7.1在打开程序时,
    总是先显示“无法创建内存卡OCX,重新安装文件”
    请问是软件安装有问题吗?还是CX7.1的版本过低?
        请那位大哥相告.    谢谢!!
     [upload=1]

网友A:
有没有重新安装过
因为不知道你打开的是什么文件,所以比较难判定

网友B:
内存卡OCX创建错误解决方法:
将下面这个文件解压后的memory_card.ocx拷到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下
在开始-运行 regsvr32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

楼主:
非常感谢!我照你说的方法试试。

楼主:
2楼的大哥,我照你说的做了,但一点变化也没有,
还有在“运行”栏输入regsvr32 regsvr32
或者输入regsvr32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                         都提示找不到文件。
请问你们用的CX-P7的软件也是显示“无法创建内存卡OCX”的提示吗?
有这样的提示能用吗?有影响吗? 我的操作系统用别的软件都很正常的。
我最近半月下载了CX6.1  CX7.1  CX7.3的软件,卸载和安装不低于30次
CX6.1的点击"设置就关闭CX软件,但又能重启.  CX7.1和CX7.3的就提示"无法创建OCX"
      真不知该怎么办,三菱的软件就没碰到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的大哥,我照你说的做了,但一点变化也没有,
还有在“运行”栏输入regsvr32 regsvr32
或者输入regsvr32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                         都提示找不到文件。
请问你们用的CX-P7的软件也是显示“无法创建内存卡OCX”的提示吗?
有这样的提示能用吗?有影响吗? 我的操作系统用别的软件都很正常的。

如果是好几个版本的OMRON的软件都出现问题的话,原因有一下几点:
1,操作系统原因,特别是很多GHOST版的操作系统,有的精简掉了系统组件,在安装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到实际用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了。

2,杀毒软件的原因,有时候杀毒软件会错误的把程序文件认为是病毒,或者限制了编程软件某个功能程序进程的创建和启动等。

3,如果以前安装过别的版本,又能正常使用的话,可能是未完全卸载,造成了软件冲突造成的。

一般来说,虽然提示 不能创建内存卡OCX等,但软件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是在软件选项设置里面的关系。
  • 下载积分:+1(17794225919)

网友B:
    将文件解压后的memory_card.ocx拷到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下,
    是点击   开始-----运行---输入下面的字符串,不要输入括号,只输入字母,注意regsvr32   C:\Program 。。。之间有空格的。如果提示找不到文件,是输入的格式不对。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

楼主:
    5楼大哥说的很详细,我照你说的再试试。
                        谢谢!!

楼主:
    接着上面说:  我会给个回复,让其他刚使用OMRON的网友做个参考。

楼主:
    6楼大哥,我照你说的作了,也不行,提示“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你说有这个问题存在,软件也能用,就这样用了,  我用软件下载程序也可以的。

网友C(2009-05-19):
    的确是好东西啊

网友D:
    我杀毒时删了两个文件,也打不开了。又没原始盘了,郁闷呐
  • 下载积分:+1(17794225919)

网友E:
呵呵,我知道什么原因,.我问你在这之前你是不是装有CX-5.0的,是不是后来又装CX7.1的出的问题,CX7.1是小型PLC系统用的,而CX5.0是中大型PLC用的,两者不兼容,所以会这样,解决的方法,卸载掉两个程序,重新安装其中一个系统即可.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F(2009-09-25):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就可以了

网友G(2009-12-08):
我试过,下面命令: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
两个引号必须有,否则报错

网友G:
我已经试过
输入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        前后两个“”冒号必需有,否则报错,我已经成功通过

网友H(2010-05-30):
为什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I(2010-07-05):
你有的情况我也有过,最后把我急了,重装了系统后,再装cx_软件就好了,原因是你装的N多次,造成的许多冗余的信息,

网友J:
2楼的方法可以,谢谢!
好的,就一定支持!!

网友K(2010-08-29):
我也碰过还没解决,按大家说的试看

网友L(2010-11-02):
引用 网友F:
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 这样就可以了,我试过了,各位兄弟.

谢谢  OK

网友M:
我没这个问题

网友N:
2楼的可以
我的是在欧姆龙网站上下载的限制版
后来注册修正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现在经过2楼的办法已经搞定了

网友O:
Re:cx-progammer7.1在打开程序时,总是先显示“无法创建内存卡OCX,重新 ..
我已经试过
输入regsvr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OMRONComponentsmemory_card.ocx" 前后两个“”冒号必需有,否则报错,我已经成功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