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接近开关

楼主(2008-12-24):
npn.pnp型,接近开关,那个是常开,那个是常闭?
如何与plc连接(有两根线,三根线的)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npn.pnp都有常开和常闭型,连接PLC的大多用NPN常开型的。不同品牌的PLC有不同的接法。
具体接法请参照PLC手册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都有常开与常闭,根据PLC的型号选择NPN 或PNP,接线方法看说明书,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C:
都有常开与常闭,根据PLC的型号选择NPN 或PNP
两根线,三根线的分直流和交流

网友D:
按图接线

网友E:
一般日系的如FXPLC的输入为共负的,就用NPN型的
而欧系的如西门子的输入是共正 就用PNP的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F:
把正负极弄清楚行了

网友G:
一般都有接线图的,2,3线分颜色。一般棕色姐DC+24V,蓝色DC0V,黑色接PLC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