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S7-200的时钟指令问题

楼主(2008-12-24):
大家好: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所用的日期和时间值都必须用BCD格式表示编码,举了个例子,16#97代表2002年,我看不懂这是怎么算的,BCD码不是8421码吗?麻烦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16#97代表2002年
好像不对吧,应该是97年
BCD码是用二进制位表示的十进制数。比如 BCD码97 的二进制是1001 0111。刚好是十六进制的97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难道是书本的印刷错误?
我好象也没有明白过来

网友C:
Help或者Book中也会有错误的地方,尤其以西门子更甚。
如果英语能力尚可的情况下,建议您阅读英语资料~~
下图分别为针对您的问题中文帮助与英语帮助的差异,请仔细阅读红线处。
英语中对该问题的解释:
中文中对该问题的解释:
一般对于西门子资料中中文与英语之间不同的处理方式为:应以英语资料为主
当英语资料与德语资料冲突时,以德语为主。
不要去埋怨西门子,在三菱这样日系紧逼的情况下,西门子仓促推出中文版抢占市场难免会出错~~
以上

网友B:
你太可怕了!
这都能发现!

楼主:
谢谢cvlsam 了,我说怎么回事呀,把我整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