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里面到底能不能使用顺控指令啊

楼主(2008-12-24):
在三菱FX2N系列的plc里面到底能不能使用顺控指令啊,按道理说应该可以使用,
书上也经常把顺控指令放在子程序里,可是我前几天就按这种方式编了个程序,
在软件里可以编译的过来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当我把它输进plc后plc的报警灯闪个不停
。输入几次都是这样,最后我把顺控程序从子程序里调到主程序里,也就是把整个程序放在
FENG指令之前再删掉P0指针,然后再输入PLC时就能用了。
虽然程序能用了,可是就是想不明白子程序里为什么就不能用顺控指令啊![
有经验的师傅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A:
类似的做法我没试过
但既然有报警,可以PLC诊断一下代码,看有没有提示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