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定时的时间存进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谁能帮我看下这个功能要怎么实现
就是当X0从得电到失电的时间T0,将T0存进寄存器D1,再按下按扭X0,从ON到OFF的时间T0,将T0存进D2,如此这样重复十次,将T0的时间存进D0到D9。X0每次的通断时间不一样,所以T0值也不一样。
请问大家,这个要怎么写啊,谁能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A:
兄弟,这也太简单了点吧。

GOOD LUCK

楼主:
我试过了,用FMOV和 BMOV都不是
有没什么寄存器累加的来实现呢

网友B:
用变址寄存器的方法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用变址存,当存D2的地址,D1的地址就没办法存了

网友C:
很简单的

网友D:
用移位写入和移位读出的指令
回用的话绝对可以的

网友E:
用 FIFO先入先出的SFWR写入指令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LDF X0
MOV T0 D0Z0
LD X0
INCP Z0
OUT T0 K32767
即可将10次T0的当前值依次传到D1-------D10中

网友G:
8楼的程序好用啊